有关悬置螺母的问题?

楼主(2012-10-04):
有关悬置螺母的问题?
我找了一些这种螺母的资料,可还是不怎么明白,一脑子的问号。
请问这种螺母的应用场合时哪里?
外表和普通的螺母有什么区别?
配套的螺栓有什么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与其周围的结构是如何布置的?
还有就是价格贵不贵啊?(比如M10的螺母)
下图中的2既是悬置螺母,结构也能看懂,但想不到能用到什么地方,如何用?
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摘自百度
悬置螺母是一种提高螺纹强度的措施,使用悬置螺母其螺纹副强度提高40%,疲劳强度也提高。
  螺栓紧固后,螺栓受拉,而螺母受压,螺栓要求被拉长,螺母要求被压短,螺栓与螺母的受力变形无法达到一致,导致各螺纹段的受力非常不均。螺纹的第一圈受力为33.1%,第二圈受力为22.5%,最后一圈受力为1~7%。
  显然,使各螺纹段受力均匀可以提高螺纹的强度。

网友: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均载,提高螺纹作用圈数。

网友:
支持2楼大哥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过节都回来了吧!

网友:
机械设计课本里面就有

上学时候没好好学吧?

网友(2012-12-24):
路过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3-09):
楼主的图是哪来的,请教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