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稳定阻力的装置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2-10-04):
小车从A点到B点,要有一个阻力装置给小车一个反向阻力,并且这个阻力可以调节,最早使用刹车片,后来用气缸,现在不用气缸

用齿轮齿条,齿轮装在减速电机上,利用电机的堵转能力,调节输出转矩来实现。
感觉这样也不是很好,有没有其他方式实现这个功能,用电磁制动器,调节制动力矩行不行

网友:
速度,精度?

没有这些条件,如何制定方案。

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比例
比例溢流阀。

网友:
电磁制动器......據經驗這類單板磨擦型靜磨轉距通常大於動磨擦轉矩,甚達5倍以上,不容易實現你的想法,多板濕式應該好些,不過在高速大慣量,曾採負動作高速電磁磨擦板跟磁粉分次對應這類型工作,如扁鋼釋料斷線保護機構..成效還可以..供參考!!

网友:
不知道小车的质量、速度、AB距离、阻力范围等,如何提出合理方案呢?比如,如果AB较大,用齿条恐怕不好,齿条太重了。
要不,象航空母舰那样弄个拦阻索,用刹车片夹住拦阻索如何?

网友:
用磁粉离合器试试看

网友:
何不换个思路呢?从小车驱动力下手,可否…小车是靠惯性的话,可以考虑阻力或者往后拉;如果有驱动,可以从驱动力下手。可否说一下什么情况?

楼主:
小车是靠外力推动的,全程80厘米,受阻行程40厘米,阻力100N-200N,速度大概2米每秒,不是稳定的速度,现在是小车和齿条装在一起,利用电机的堵转实现的,磁粉离合器很贵,超出成本控制了

网友:
楼主是要保持小车运动的平稳性吧?现在不知道小车的质量,如果质量一般可以在小车的另一侧加一个液压缓冲器,如果质量大一些用一个气液两用缸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用液压不是很方便实现阻尼么,用电机堵转?你想要它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液压不是很方便实现阻尼么,用电机堵转?你想要它命呀

是差不多要命了,给我推荐一个型号的液压阻尼元件吧,找不到啊,没有行程那么长的,还要可以控制。阻挡-快退-快进这样一个过程阻挡40厘米快退40,快进80厘米。气液阻尼的可以,但没有气泵不行吧
力矩电机是可以实现堵转的,堵转时间就是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差不多要命了,给我推荐一个型号的液压阻尼元件吧,找不到啊,没有行程那么长的,还要可以控制。阻挡 ...

用液压系统实现阻尼非常简单,节流阀知道不?串在回油口上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你用齿轮,换成液压马达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做出齿轮齿条结构的了,那就在传动系统上并进一个磁粉制动器,它就可以调节制动力,我在一个张力组件上用过这个,效果还可以,就是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做出齿轮齿条结构的了,那就在传动系统上并进一个磁粉制动器,它就可以调节制动力,我在一个张力 ...

整机成本不过4000,不可能加液压系统,现在为降低成本也取消了气动系统,用一个油缸加节流阀,和节流阀并联一个直通电磁阀行不行,电磁阀控制快进快退,节流阀调节阻尼

网友:
磁粉制动器是有些贵,5n的还要800多

网友(点评):
有这么便宜?我的大约12.5N.m的,三菱的要一万多

网友:
找到一种带刹车的齿轮减速机,不考虑寿命就直接调刹车力矩,打滑用,还有一种带减速的力矩电机,价格差不多,现在纠结选哪种

网友:
用电磁铁不更方便么?绕线圈,铁心,电流控制磁力

网友C:
哥们,有个东西叫——稳速器(油压稳速器)。行内比较出名的有美国白马(Deschner)、美国AC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有个东西叫——稳速器(油压稳速器)。行内比较出名的有美国白马(Deschner)、美国ACE。

就是缓冲器吧,可惜没有行程400mm的

网友(点评):
缓冲器英文Shock absorber,直译为油压吸震器,在有效行程内完全吸收撞击物的动能,达到减震或停止的作用。 稳速器Speed regulator,最长6英寸行程,在有效行程内撞击物稳速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缓冲器吧,可惜没有行程400mm的

明白了,只是不适合这里用,谢谢

网友:
用固定力弹簧貌似可以的,MISUMI的产品手册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