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壳模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04):
公司一款产品,是个泡壳模具,我是外发的铸件,余量有单边2mm,求指点加工方法!

补充内容 (2012-10-5 20:20):
麻烦高手给讲解下加工工艺,使用的时候是两个半圆合成一个圆。

网友A:
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

铸铁

网友B:
正常干啊  你的图也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干啊  你的图也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啊

不好意思,可能忘记说了,使用的时候是两个合并在一起使用的,两个半圆合成一个圆。不能全部用加工中心铣吧。

网友:
先用铣床加工出平面,再做个可以合在一起的夹具上车床,分别车加工2端内孔,再车加工外圆,不需要加工中心的

楼主:
里面的两个圆需要加工中心铣,因为外面的圆小于内圆的一半,车床无法合在一起车,只能做夹具一半一半车。我想有做过么。给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