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确定功率

楼主(2012-10-05):
想要确定电机的功率,需要求出负载功率,现在毛刷清洗机,电机带动毛刷转动,毛刷洗刷物料,怎么算负载功率!

网友A:
必须知道毛刷与物料之间的摩擦力(最大摩擦力),再测出摩擦部位到中心的半径,力乘以半径得出扭矩。毛刷轮转速你应该是知道的,根据P=T*N/9550,求出功率,然后除以减速部分的效率,然后乘以一定的安全系数(1.3-1.6左右),就可以算出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B:
如果毛刷跟電機直結...找一隻值量小剛性高的鋁棒,最好超過300mm 在拿一個已知的鋼環綁線吊在鋁棒上,由旋轉中心往外滑移,直到毛刷完整越過工件時的刻度距圓心為多少公尺,接下來
已知鋼環重量....kg
已知刻度距圓心為多少公尺....m
轉矩  T =  鋼環重量....kg  *  度距圓心為多少公尺....m =kg*m
確定毛刷工作轉速 n= rpm(每分鐘轉速)
則理論電機功率 kw  = (T *n)/974

网友(点评):
老兄,你是台湾人啊,怪不得用繁体字,看着好费劲。

网友:
因上式為定功率計算,所以找出大於理論功率電機後並已額定轉速除以工作轉速得一減速比,並確時採機械式減速下來,中間須加上效率轉換損失及工作系數即可.
但不可以非機械變速方式直接以電子變速(如變瀕或相位控制)將速降下,否則得找電機額定轉矩大於工作轉矩也行,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毛刷跟電機直結...找一隻值量小剛性高的鋁棒,最好超過300mm 在拿一個已知的鋼環綁線吊在鋁棒上,由旋轉中 ...

是采用链传动的形式的,一个电机,带动六个毛刷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知道毛刷与物料之间的摩擦力(最大摩擦力),再测出摩擦部位到中心的半径,力乘以半径得出扭矩。毛刷轮 ...

中间无法得知摩擦系数,求不出摩擦力,而且有六根毛刷

网友:
这个摩擦力是不好算的,也是算不准确的,可以靠试验的方式获得。甚至说简单一些,用手转动毛刷,感受一下毛刷与物料之间的摩擦力,估算一个,即便这样也比计算靠谱。最后还要乘以安全系数,所以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我估计算出来的也不准,因为很多必要的数据无法确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采用链传动的形式的,一个电机,带动六个毛刷转动

如果是鍊條的話就在接電機前一鏈輪依此方法也行,最中再代入電機與最終鏈輪減比數即可!!

网友:
关键是中间的摩擦系数不知道,怎么算?只能估计,估计得话和实际情况差别就大了

网友C:
估计是清洗网带用的。我做这个的时候,从来不去计算,我不用算都知道,带动6个毛刷辊,并没有多大负载。更何况还装减速器呢。直接选0.5KW的电机,保准够用。

网友:
找个sew选型样本

网友A(2012-11-20):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清洗网带用的。我做这个的时候,从来不去计算,我不用算都知道,带动6个毛刷辊,并没有多大负载。更何 ...

那你如果选大很多呢?不是浪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如果选大很多呢?不是浪费了吗?

这就需要经验啦。当然,计算起来也并不复杂。刚设计的,3个长度2米的毛刷辊,轴径35,链传动,电机我用的是0.75KW,减速机减速比是60.计算出来的结果,电机的瓦数都不到0.3KW。价钱都差不到哪里去,当然我选用大的了!

网友:
算一下为好,节约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