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代替PLC?

楼主(2012-10-05):
我们公司现在做了一台组装开关的设备,占地面子有2m×3m。设备虽然不大,但是电气线路很多,用的是PLC总线控制方式,负载为气缸与电缸,还有两个直驱伺服。我不懂电气,但是觉得现在的控制方式成本太高了,想问问各位这种情况下能用单片机控制吗?为什么不能?相比PLC除了成本低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多谢各位

网友:
做一台还用啥单片机啊,别影响交期和设备稳定性就不值了,想省钱可以买国产PLC啊

网友A:
如果量不是很多的话,还是用PLC比较好。
单片机你要重新设计电路、找电路板厂家做板(量少厂家不一定愿意帮你做),初期单片机不一定稳定,还要不断的完善,很耗时间。各种成本加起来不一定比PLC低。而且可靠性肯定比PLC要差。
所以还是用PLC比较好。再者PLC也就一千来块。

网友(点评):
有道理!多谢!

网友:
各有优点,代替不了

网友:
做一台搞什么单片机,单片机是专用的,电路是单独设计的,开发调试很花时间,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只有批量生产才有成本优势。就好比你要做一根普通的螺栓,只做一根,就要自己开发专用机床,你不觉得投入产出太不成比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不是很多的话,还是用PLC比较好。
单片机你要重新设计电路、找电路板厂家做板(量少厂家不一定愿意帮 ...

请问用实验型的多功能单片机开发板能直接使用吗,这种能不能代替PLC?

网友:
其实各有优缺点,单片机开发有一定的周期,不过调试好了也好用,成本比PLC便宜,有的厂家也做小批量的生产,最少5块,其实价钱也不高,几百块而已,不过要看复杂程度。

网友B:
还有就是看你的点数多不多,还有就是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看你的点数多不多,还有就是量大不大

嗯,多谢!点数多少我没有概念,我是做机械的。但是按负载(气缸、电缸、气爪、电机)加一块,大概有五六十个控制对象。请问这种情况下 用实验型的多功能单片机开发板能直接使用吗,这种能不能代替PLC?

网友(点评):
可以的,单片机刚开始设计是很多时候都是拿开发板做实验的,改动起来方便,等定型了就可以找厂家做,不贵,做回来可以自己焊接元器件,也可以让厂家做,就是出钱多少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现成的东西了?如果没有,那你考虑过电路板设计费用、打首板费用、焊接、编程、以及额外的调试费用了吗?

网友:
淘宝上面有形成的单片机工控板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不是很多的话,还是用PLC比较好。
单片机你要重新设计电路、找电路板厂家做板(量少厂家不一定愿意帮 ...

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