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倒内锥,快卸销弹珠孔什么方法更快更好?

楼主(2012-10-05):
求助,小孔,倒内锥什么方法更快更好?
现在打算夹具夹产品,旋转,数控上面直接打小孔,用镗刀勾出内锥,但是现在刀太小,效益不高,尺寸不稳定。
2个内锥度是放2个4.5mm的钢珠的,钢珠放进去后,吐出的距离要差不多。偏差不超过0.2mm。类似快卸销的作用。
想求助,有什么好的方法。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0-6 08:10):
忘记补充了,材料为不锈铁410,数量为2万个。

网友A:
若想简化工艺提高加工效率,结构改成三个内锥钢球孔,用专用成型钻头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想简化工艺提高加工效率,结构改成三个内锥钢球孔,用专用成型钻头加工。

不是很懂,是打6个孔,选用3个?那还是不能用到对称的2个孔。现在不是难在怎么做锥度,是用什么办法或者刀具做刀具

楼主:
现在有2个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1,类似毛刺刮刀一样做,不知道强度是否够。2,锥度钻头放进去,用4方轴带动,钻床做。

网友:
没看懂啊 ?怎么加工这个内锥度啊

网友:
唉!学习了,楼主思路好开阔呀。

不如去找个钳工师傅,告诉他你的要求可以了。

网友(点评):
有门路?数量有2万个,我想找个效益高的

网友(点评):
8楼告诉你方法了,直孔,缩口是正解,做个简易模具就可以了,你找做滚珠套的都会干,如果外圆不允许留有痕迹,还可以缩口后加工一刀外圆。尺寸准,又美观。

楼主:
来了个灌水的,其他都回复了,我的怎么没有办法?顶起来

网友:
楼主在工件使用不知要求是否高?如果把锥孔改为直孔,再把孔口挤压缩口加工一下,是否可以啊?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采用这个方法,这样的话产品外圆会变形,如果外圆变形厉害,外圆就磨不出,不然就要增加产品毛胚直径,费材料,费工序。 挤压变形只是表象是可以了,时间长磨损的话,钢珠容易掉出来,因为它只有一点点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