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电磁换向阀换向时间

楼主(2012-10-05):
油缸的电磁换向阀换向的时间最快能达到多少?有人告诉我:国内厂家只能做到差不多1秒,这也太慢了吧?而国外的可以做到微秒,请高手指点。最好能具体到品牌。

网友:
力士乐阀最多可达1000多次/h,少的也有几百次每小时。

网友:
就纯粹的电磁换向阀而言,换向时间都在100毫秒左右。说到的换向时间到微妙,那应该是高速开关阀了,不死传统意义上的电磁阀。国内也有厂家能做到微妙级别的,但这种阀流量压力都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