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1里建立正确的工程图,怎么设置

楼主(2012-10-05):
这个问题一直很纠结,不知道里面怎么设置?跪求,能否各位附图?

网友A:
你所谓的正确是指按照国标的形式标注吗?系统选项里的内容可以直接设置,以后便不会改变,文档属性的修改需要保存为工程图模板(另存为\工程图模板),这样才会永久改变,至于设置成什么样的,你按照国标挨个设置就成了,你要是想简单的话,我可以给你传一个模板,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正确是指按照国标的形式标注吗?系统选项里的内容可以直接设置,以后便不会改变,文档属性的修改需 ...

你不妨贴一张图给我看看,你的标注,线性,以及图纸的布局。看你的图纸是怎么表达的??不胜感激....

网友A:
图片在附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在附件里

哥们,你感觉没有 sw里出工程图始终没有达到国家标准这么正规,图纸里的基准“A”圆圈下面那条线,很粗 没法设置,而且你现在的主视图的剖面,没有A,A或者B,B之类的,还有你的图纸上形位公差好像有点没必要分开两个。这些之类的问题,你别想多...没有鸡蛋里想挑刺这想法,...

网友:
哥们,看来你不是来问 问题的啊!是来当图纸审核的啊,不过那得先把机械制图学好吧?
1.基准A圆圈下面那条线就是应该很粗,“粗的短横线”,这是制图标准;
2.“而且你现在的主视图的剖面,没有A,A或者B,B之类的”,制图标准是:“当用一个剖切面通过机件的对称平面进行剖切,剖视图按投影关系配置,中间又没有其他图形隔开时,可以全部省略标注。其实连箭头都可以省略,只是SW去不掉而已。
3.“还有你的图纸上形位公差好像有点没必要分开两个”,你说的分开两个什么意思?我的那两个一个是垂直度,一个是平行度,有什么不妥吗?又该怎么合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