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镀锌的对材料有啥影响

楼主(2012-10-05):
就是一块调质过的45号钢经过热镀锌后会不会硬度降低或者变形之类的,求高手指教下

网友A:
热镀锌温度大约为460度,硬度应该没有太大变化,变形与否应看是什么形状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镀锌温度大约为460度,硬度应该没有太大变化,变形与否应看是什么形状结构

哦,谢谢。如果是块长宽1米,厚10mm的Q235钢板去热镀锌呢,会变形不?

网友:
应该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