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准两个距离较远的轴?

楼主(2012-10-05):
有A、B两个互相分离的旋转部件,距离3M,而且要求它们的旋转轴在一条线上。
旋转轴贴近地面,和地面平行,但是“地面”也就是普通的水泥地面而已,不是非常平整的。
安装时肯定要耐心调整。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安装效率?有激光对准器之类的东西吗?或者在设计时有什么办法呢?
谢谢!

网友:
既然是分离的两部件  连接最好采用 万向接头的连杆  这样可以减小 同轴度的要求

楼主:
楼上误会了。“分离”的意思是说: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连杆。如图所示,A、B距离3m。它们每个都有两个轴承,轴承距离约20厘米(或者更小,甚至5厘米)。要求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点评):
要求是两孔同心吧?

网友:
l楼主能不能描述的清晰些,我也想实际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没搞明白楼主到底啥意思

网友:
粗的方法是用水准仪,或用平水管。或者在中间放个平台调平做为基准。不知能否用激光干涉仪,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误会了。“分离”的意思是说: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连杆。如图所示,A、B距离3m。它们每个都有两个轴 ...

是不是这样理解,A、B两块板相隔3m,如何保障这两块板上的孔的同轴度?

网友(点评):
我想楼主应该是这意思吧

网友:
同轴度多少呀?。要是高的话最好在下面加个平台。

网友:
校正望远镜测量法和激光准直仪法都能测量两者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理解,A、B两块板相隔3m,如何保障这两块板上的孔的同轴度?

是的。
而且两个板都放在水泥地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而且两个板都放在水泥地面上。

你底部没有底板就算校准了,也没有什么用啊,其中有一个会悬空的。再放在地面上时两个孔又不同心的。

网友:
笨办法,固定好一个,孔两侧分别拉十字交叉线,通过两交叉点拉轴线,第二块板孔两侧分别拉十字交叉线.....7 N+ E9 j) D; k;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