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美国的图纸,机加工零件,材料CU110,不知道什么材料,需求帮助!

楼主(2012-10-05):
收到美国的图纸,机加工零件,材料CU110,不知道什么材料,需求帮助!
谢谢!

网友A:
弹簧钢,牌号:30W4Cr2VA

网友B:
Cu110应该是铜合金吧,你是什么上面用的啊。

楼主:
工件正反面都有散热齿,是散热零件

楼主:
美国牌号Cu110对应中国的是什么材料呢??  谢谢?

网友(点评):
百度去呗

网友C:
CU110没看到,看到一个110的美国的有一个标准是CDA的,纯铜,相当于中国的T2
英科宇机械工程师手册软件版2010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110应该是铜合金吧,你是什么上面用的啊。

工件正反面都有散热齿,是散热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牌号:30W4Cr2VA

不会是弹簧钢,工件是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110没看到,看到一个110的美国的有一个标准是CDA的,纯铜,相当于中国的T2
英科宇机械工程师手册软件版2 ...

我知道日本Cu1100  是紫铜       美国Cu110会不会也是呢?

网友:
铜合金 紫铜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