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散热器是如何焊接的?

楼主(2012-10-05):
图片是一个散热器,管子是不锈钢的,散热片是铜片。请问机械大师,管子如何分割、不锈钢是怎么焊接的?有人能干焊接吗?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A:
三个U形管压入散热片后焊接两个U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U形管压入散热片后焊接两个U形管。

请详细点标明焊口的位置。谢谢!

网友(点评):
压满散热片上面10mm

网友(点评):
但是实物和照片看不出一丝焊接或者打磨的痕迹。

楼主:
大侠哪里去了?牛人哪里去了?

网友:
没有看懂,貌似管子就是插在铜片之中吧

网友(点评):
要把管子断开才能把散热片放上,然后管子还要焊接起来!结构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是钎焊的吧

楼主: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不锈钢管的焊接,以及接头的合理位置。不是个简单事情!期待大侠出现!

楼主:
版主哪里去了?

网友B(2012-12-07):
银钎焊

网友(点评):
焊件为不锈钢用银钎焊可以吗?

网友:
你花点本钱,拆开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试试扩散焊,我们以前做过这样异种材料的焊接,效果非常好,,我们现在就在做扩散焊的推广和应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459267365

网友(点评):
怎么是异种材料?都是不锈钢啊!

网友:
图片太少,看的不是很明白,,再来几张不同位置的

网友:
这个散热器总共4个焊口就可以。如果是批量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钎焊

可以

网友:
这种热交换器使用镍基钎焊即可,银钎焊成本太高

网友(2013-02-28):
很简单,散热片是冲压而成(多工位),成型就有孔,热管是用铜的,是弯管机成型,散热片一般是铝合金的居多,把热管穿过散热片里的成型孔,散热片表面镀镍,均匀涂上锡焊膏,放入高温烤焊接而成

网友:
我也赶紧热管是折弯机成型的

网友:
这个是有专门的焊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