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乍画与轴线成一定角度的图形啊?

楼主(2012-10-05):
UG乍画与轴线成一定角度的图形啊?

网友:
工作坐标系

网友:
PROe是建立辅助面,UG不会用,应该差不多

网友:
没有装UG不然画给你看看。这个最后的圆锥画一中心辅线就行了和基准画。

楼主:
动态坐标的圆点转动能不能用坐标点而不用角度啊?

动态坐标的圆点转动能不能用坐标点而不用角度啊?怎么只用角度啊???象一楼的这个图可能旋转时候用坐标点容易一点,搞角度的话,还要计算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按外形尺寸把外輪廓那條斜線畫出來,然後你拿一個垂直XY平面的面以那條外輪廓的斜線為軸旋轉90°就可以創建一個新的基準面了, 圓錐頂點有吧,過定點畫垂線,圓心位置也出來了

楼主:
上面的平面画好了,但下面的小圆锥的顶点怎么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平面画好了,但下面的小圆锥的顶点怎么定啊????

抓點咯,如果抓點不行的話還有個稍微麻煩一點的,在草圖裡抓圓錐底面的圓心畫一條長50mm豎直向上的直線

网友:
就这个图方法很多的啊
1.在草图里面切换也可以实现,没有必要换坐标
2.利用拉伸切割同样可以
3.通过点构建平面,进行分割同业可行

等等,可以延伸出很多的办法

网友:
基准面带角度

网友(2012-11-05):
先做个基准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