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干拉床的老师吗?

楼主(2012-10-05):
今天买了一台老式拉床,操作不太懂。麻烦有会的老师给讲一下,下面各操作按钮的具体功能。谢谢!

网友:
拉床的操作很简单,基本就是送刀、拉削、提刀,换拉刀要设置两个位置点,如果你的拉刀都是一个规格,一样长,那第一次弄好了,什么也不用管,你那个图片的按钮没法看清楚,让厂家和你讲一下,十分钟搞定!

网友:
不上料不上刀,空转试试各按钮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A:
这东西呀,我们都是自己做的。不知这台老爷拉床是什么驱动方式?一般都是液压或者是丝杠驱动,那些按键或者开关啥的无非都是些到位转换开关,这些都太繁琐、落后了。这些应该都一概拆掉重做。想实现什么功能只要重新设置电路就解决了,找个玩液压的或者懂电路的整成半自动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呀,我们都是自己做的。不知这台老爷拉床是什么驱动方式?一般都是液压或者是丝杠驱动,那些按键或者 ...

液压驱动,上面有周期,半周期,全周期。这个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驱动,上面有周期,半周期,全周期。这个不太懂

这个太老了搞不懂,应该就像数控车床上的单段执行命令差不多。这些不用深究了,估计37年高龄的设备这些电器元件也大多不能用了,全部撤掉重排电路。利用上面原有的一些硬件设置,加以改进应该不难的。如果自己感到吃力,就找个玩液压的帮帮忙嘛!在人家眼里这不是个事。

网友:
膛线的就靠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