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极限转速公式,请教

楼主(2012-10-05):
这个公式怎么右边有两个等号?是两个公式吗?算出的结果不一样,求大侠帮小弟解释一下这个公式该怎样用?

网友A:
两个公式都一样,前个公式的已知(比如弹性模量、重力加速度、丝杠密度等数据)已代入简化到后一个公式。
f:安装方式系数
d1:滚珠丝杠副轴的底径。
L:滚珠丝杠副安装的间距

网友:
去下几个大厂的样本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公式都一样,前个公式的已知(比如弹性模量、重力加速度、丝杠密度等数据)已代入简化到后一个公式。
...

我把分别数代到两个公式里面算出的结果相差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