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划线的大师级的没

楼主(2012-10-05):
今天有的工件,知道外圆,求分14均等分 求公式???

网友:
圆的等分系数http://baike.baidu.com/view/1906880.htm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是要钻孔吗
有个笨方法,可以在CAD上画出图来,1:1 打印出来贴到工件上,估计精度不会高(没有试过,勿喷)
又找了些:
求圆的n等份弧所对的弦长就是求园内接n边形的边长an。由于an所对的圆心角是360°/n,夹该圆心角的两条半径R连同an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解此等腰三角形可得
an=2Rsin(180°/n)。   其中n≥3,n是整数。

网友:
划线不是做几何题。
划线,本来就是个精度有限的工艺。按以前的技工等级,2级工的手艺,哪来的大师。
这样14等分的东西,用一般机械厂里应该配备的分度头和回转盘解决就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需要批量划线可以画个治具,线割需要打孔的位置,线割孔大小看你打点棒的直径,

后面就简单的套在外圆上锁紧依此打点,

网友:
跟各位探讨一下:如果遇到几个同心圆需要划线等分的工件,而且几个圆不在一个平面上面,譬如有台阶的同心圆,台阶的落差很大,这时又该怎么做呢,小的工件可以设法用分度盘划等分,大的工件怎么办?(工件无法翻身)

网友(点评):
三个千斤支起,调好水平、垂直,计算坐标点,按直角坐标划线即可。

网友:
如同3楼前辈说的哪样,分度盘就能解决的东西,不要想得太复杂。多到生产一线看看,这些东西想都不用想

网友:
3楼的师傅说的对呀,何来什么划线大师,何为划线大师?

网友:
分度盘就能解决

网友:
小工件用分度盘没问题。问题是不能用分度盘的工件怎样划

网友:
划线钳工哪有大师啊?把直径分十四等分与园外任意一点连接....忘了,帮你查一下。可以做任意等分。

网友:
先在圆中按此方法:
1. 作互相垂直的直径MN和AP;
2. 平分半径OM于K,得OK=KM;
3. 以K为圆心,KA为半径画弧与ON交于H, AH即为正五边形的边长;
4. 以AH为弦长,在圆周上截得A、B、C、D、E各点,顺次连结这些点。
作一个正五边ABCDE,再作射线OA、OB、OC、OD、OE,它们与圆周的交点就是五等分点

九等分也是一样的,十四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请复习一下几何先,要么真能画出来,要么干脆用量角工具

网友:
用CAD应该很容易画出来将相邻两边的中垂线画出来,解相应夹角,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