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2km外的设备(水泵)

楼主(2012-10-06):
大家好,我的意思是,
            1、如何通过一种遥控装置,控制2km外的设备(村里浇田地的水泵)的开关,有没有这样的无线遥控装置,功能简单,只需要开关量,距离比较远大概2km,
            2、还有就是电表的读数能不能再2km外也可以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先谢谢大家了,我主要是学机械的,对电控不是太了解,想解决村的浇地问题,
        其实我有一种下下策,就是,绑定一个手机,通过打电话,来控制开关量,呵呵,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的,你可以用改造的手机来完成。读取短信的方式。控制读数都应该可以的。你看电视上的警匪片遥控炸弹就是用的手机。

网友:
单片机可以实现,具体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学机械的。

网友:
这个不难,就看花多少钱啦。可以用对讲加电台实现也可以用专用的无线模块

网友:
找移动或者电信咨询,他们有专用的GPRS工业远程控制模块,我同事用过这个,几十公里外遥控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学习了,这样就不用来回跑了

网友C:
可以通过接线来实现呀 ,貌似比较简单。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接线来实现呀 ,貌似比较简单。

接线的话,就是最普通的电控方式,同志,你看好是2km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样就不用来回跑了

如果有好的方法,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的,你可以用改造的手机来完成。读取短信的方式。控制读数都应该可以的。你看电视上的警匪片遥 ...

我认为是这是下下策,就是一个控制简单的开关量,应该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这是下下策,就是一个控制简单的开关量,应该有更好的方式

电表的读数能不能再2km外也可以知道  这个已经有了,电力公司现在抄表就是用得手机短信模块.

网友:
就是把开和关的信号传输到泵,然后在泵这边弄个信号接收,把信号转化传输控制泵,应该有无线传输的芯片,然后加个单片机就可以了,不知道你对流量的大小要不要控制?

网友D:
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有,
你可以用无线电波的方法,实现远距离传送数据。
你可以在两地各做一个发送和接收装置,只要有数据传送你的水泵控制就不会成为问题。关于显示,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液位)传感器也可以买一个(如太阳能上面的),检测出来的信号发送回去再分析显示即可,题外话,你在田地里加一个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可以解决电源问题。

网友:
原来在学校见同学做过一个带SIM卡的远程控制系统,就是用的移动的模块,这个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过,是个农民发明的,你在网上搜搜,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用的是像是遥控赛车的部件(记不大清楚了),我认为用这个原理可以实现,只是发射与接收信号强弱的问题,加强这个信号,就可以实现2km遥控,那得要自己做电路了,有些难度。你找找远距离遥控设备改装一下就可以,遥控有了之后,再加一两个继电器,通过被控开关的小电流控制水泵的大电流通断,至于电表读数就有点难度了,我也是农村的,也浇地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就不必了吧,反正最后你还要去机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有,
你可以用无线电波的方法,实现远距离传送数据。
你可以在两地各做一个发送和 ...

谢谢,现在基本算是解决了,网上有卖现成的东西的,买一个就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过,是个农民发明的,你在网上搜搜,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用的是像是遥控赛车 ...

谢谢关注,我想到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成品了,呵呵网上有现成的东西,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过,是个农民发明的,你在网上搜搜,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用的是像是遥控赛车 ...

谢谢关注,如果以后需要类似的功能,网上可以买到现成的,呵呵

网友:
定时开关

网友:
现在小区的的电表不都是GPRS 传输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