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42程式对不对

楼主(2012-10-06):
  这个程式只是精车,帮忙看一下是否有错误!我用的R形刀,刀尖R1.5,刀位号8. 程式如下
3s600t0101g99;
       g0 x56.6 z5;
       g42;
       g1 z-4.95;
       g2 x56.6 w-20.1 r10.05 f0.1;
       g0 u5;
       g40;
       g0 z260;
       m30;

网友:
G42 G1放一行吧  后面再加个进给率

网友:
我一般放在G2前一行,单独一行

网友:
G42 G1放一行吧  后面再加个进给率
听他的正确

网友:
z不要直接走-4.95吧

网友:
G42,G40一般跟G0放一行.G1后面一定要F值.

楼主:
我这个程式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个干嘛这么做呢?你这个产品要求高吗?我的方法是不要用G42半径补偿,你用了系统也不执行的(经济型数控车床)只有那些好的系统和机床才能执行的,我个人看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