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选用

楼主(2012-10-06):
需要一种两个吹风口的风机,有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详细参数

楼主:
风干机用的

网友(2012-11-19):
你要的风机除了需要两个出风口,还有哪些要求或用途?如:除尘、换气、风量、风压等

网友:
补充:每小时需要干燥多少产品?产品的含水量是多少?是表层水或是整体干燥?这些参数没有,风机没法选型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岭南风机好像还不错、你可以问一下专业的。

网友:
你是用来风干的吗?其实一个涡轮风机然后搞几把风刀就可以啦

网友(2013-02-26):
可以问下专业人士,岭南自动化专业销售岭南风机,免费咨询

网友(2013-04-13):
要把用途和要求讲清楚才好回答呀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是加个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