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镀锌钢管除漆

楼主(2012-10-06):
公司有一批6米 3/4热镀锌钢管,厂家用漆喷了商标及其他,想清洗掉这些漆但又不想伤害到镀锌层 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镀锌管表面厂家喷的漆影响你的使用,你希望用没有喷漆的镀锌管,是吗?所以想除去厂家的喷漆,还不伤到镀锌层,是吗?

网友(点评):
哥 你这不是玩我呢 孰贵孰便宜?

网友(点评):
请问喷漆和镀锌哪个贵?

网友(点评):
态度恶劣,我知道也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镀锌管表面厂家喷的漆影响你的使用,你希望用没有喷漆的镀锌管,是吗?所以想除去厂家的喷漆,还 ...

是滴 去除厂家的喷漆,不知氨水怎么样?氨水显弱碱性,以前用氨水加酒精擦过不锈钢管 效果很不错 不知镀锌管如何

网友:
四氯甲烷应该可以,镀锌后钝化,这种非极性有机小分子应该不会破坏镀层。

网友:
这是化学方面的,要看是烤漆还是防腐漆及普通油漆,普通的用天那水三甲笨与四甲笨即可,汽油洗也可。不建议用四氯甲烷(剧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