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直径在0.3-1.5的线材加工高效切断设备

楼主(2012-10-06):
有哪位朋友知道国内的这种设备,或者改装的这种设备,具体要求就是把线材先要矫直,然后切断,长度在1.0-5mm,两个端面要倒角。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499271266

网友A: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你所说的,同时具备有这两种工艺的设备,建议你用线条拔直机和自动车来完成加工。

网友:
楼主是求助吧!
自己将软席都窃为己有,让来帮汝的朋友坐硬板凳,显得太不够诚意了吧!

线材矫直然后倒角再切断,嘿嘿嘿,站着说话会腰疼咧!

俺有收藏类似的照片, 俺的朋友就给看。

网友B:
有种旋刀机

网友:
刚做了一台1.0至2.5的铜线矫直切断机,不过没倒角。0.3至1.5矫直切断、倒角还真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你所说的,同时具备有这两种工艺的设备,建议你用线条拔直机和自动车来完成加工。

谁家的自动车床可以做啊。据我所知目前日本有这种设备,要不就采用走心机来做,但是效率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旋刀机

这种刀具的设备听说过,只是没有见过,如果你有见过也可以帮忙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