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olidworks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装配体,求助

楼主(2012-10-06):
各位大神,我用solidworks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装配体,传动部分想用齿轮,但是一想让它动软件就说其中有一个齿轮是固定的,我也想了,用solidworks让这个样机的复杂齿轮和链条动起来是不怎么可能了,(爱骚窝的视频我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了,简单的还可以,复杂的就白搭了)。
有哪位大神对solidworks比较精通,希望指点一二。

另一个途径就是换平台,各位大神哪位知道齿轮、链条传动比较好的设计软件?
我想把solidworks的装配体转换一个格式导入UG或者PROE但是老是不成功,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而简单的将一个solidworks的装配体成功导入UG或者PROE ?
百度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没成功.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怎么滴?
solidworks装配体导入UG/PROE时每个零件也要转换格式吗?
零件要转换成什么格式?装配体要转换成什么格式?

希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齿轮选用齿轮配舍,不要用物资动力,否则易卡死或出错
链条如非必须,拉伸一个大圈装上就成了吧,看看有没有干涉。
至于齿轮是固定的,看下是不是固定或约束死了。

网友:
UG没有问题,导入装配自动批量转换保存为prt文件。但是复杂是装配要求你的电脑配置一定要跟的上

网友:
你的齿轮约束太多了

只留同轴心和齿轮传动配合,就能达到你想要的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你的齿轮约束估计是太多了,有两个就可以了,链条运动仿真估计比较麻烦,做运动仿真比较费时间的,需要多花时间去琢磨,应该可以搞出来的

网友(2012-12-01):
这个问题麻烦,不会。

网友:
sw可以实现链条传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