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2.5直径140精度等级为6的齿轮线速度应控制在多少?

楼主(2012-10-06):
如题,请教各位

网友A:
v=PI*D*n/(1000*60).线速度只和转速和分度圆直径有关
齿轮转速不宜超过电动机转速,假设电动机转速为1500r/min,v=3,14*140*1500/(1000*60)=10.99m/s。你多大转速你自己琢磨吧,比较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I*D*n/(1000*60).线速度只和转速和分度圆直径有关

,你再看看资料吧

网友:
25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