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散热片是什么机器做的?

楼主(2012-10-06):
首先谢谢您关注,
帮忙看看,把这俩引线压上去的是什么机器?
当时在别人厂里看的时候,记了下型号是JB04-1.今天百度了下,是小冲压机。但我查到的机器却没有自动送引脚,和压的模具。

由于不方便再去人家厂里看了,所以请教下各位老大,这种机器是在哪卖的,或者能不能买个小冲压机自己简单的改下?谢谢

楼主:
是型材,长条的,回来自己切的,

网友:
铝合金型材,磨具挤拉成型,6米一根,回去自己切。

网友:
铝合金型材

网友:
各位点评的大师们没有好好读一读楼主的问题,做一简单的翻边压模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