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的热处理

楼主(2012-10-06):
小弟网上搜索到45钢是不需要渗碳淬火,可是实际应用中偶尔还会见到渗碳淬火,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调质处理后零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广泛应用于各种重要的结构零件,特别是那些在交变负荷下工作的连杆、螺栓、齿轮及轴类等。但表面硬度较低,不耐磨。可用调质+表面淬火提高零件表面硬度。

  渗碳处理一般用于表面耐磨、芯部耐冲击的重载零件,其耐磨性比调质+表面淬火高。其表面含碳量0.8--1.2%,芯部一般在0.1--0.25%(特殊情况下采用0.35%)。经热处理后,表面可以获得很高的硬度(HRC58--62),芯部硬度低,耐冲击。

如果用45钢渗碳,淬火后芯部会出现硬脆的马氏体,失去渗碳处理的优点。现在采用渗碳工艺的材料,含碳量都不高,到0.30%芯部强度已经可以达到很高,应用上不多见。0.35%从来没见过实例,只在教科书里有介绍。可以采用调质+高频表面淬火的工艺,耐磨性较渗碳略差。

网友:
合金低碳钢用于渗碳类处理性能比较好,一般中碳钢很少渗碳处理。

网友:
08 10 20 30 这些材料常常有渗碳淬火的处理,45的还没见过,能不能渗碳还没实践过

网友:
不重要的耐磨件在没有合适的材料时可以用,但渗碳后心部组织会粗大.

网友(2013-03-02):
实现材料的功能梯度。

网友(2013-05-06):
45#是调质钢,是不会用于渗碳的,首先就不能获得较好地碳浓度梯度,渗碳效果不好,最重要的是渗碳完效果不如渗碳钢。渗碳钢的含碳量一般是0.1%-0.30%左右。

网友:
45#通过表面渗碳以后提高表面的硬度,但是,信不硬度还是保持不变,整体的机械性能保持良好!

网友(2013-09-26):
我看来45#很少渗碳的 如果非要渗碳那只有提高表面耐磨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