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样一个钣金截面,6米长度能折出来吗?

楼主(2012-10-06):
如图这样一个钣金截面,6米长度能折出来吗?还是要分成几段焊接成6米?

网友:
只要你能够找到够宽的折弯机,就可以折起来;
或是分段折,再手工修饰下,应该也可行。

没有折边的高度,不能判断折后是否不变形。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采用6米X1.21米的剪板材料,在两端焊接两个你所说的折边?材料厚度3mm,形变会有,但是这样是否会改善产品外观?

网友:
有六米的折弯机吗?没有的话只有接了。还有如果翻边太少不好折,要压不死的

网友(点评):
比它长的都有,制造路灯杆的单位必须要用的。

网友(点评):
折弯机没问题,板还是要用定裁的

网友:
有6米的折弯机吗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6米的折弯机且要求不高的话建议还是分几段焊接好点,车间师傅在接口处也会帮你打磨得很好的,
我们两三米的都会焊接。
同时你也可以去车间问一些钣金工,画好图可以先给他们看,问他们一些难的加工点,再自己改进后再出图生产。

网友:
如果直线度和角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分段折

网友:
有量的话可以扎制出来

网友:
有量的话自己可以购买6米的折弯机,量不大就寻求外发加工。我公司就有6米折弯机出售,13975864155

网友A:
小弟愚见:可以不用六米折弯机。
我曾用三米折弯机加工类似的四米长度工件,而且折弯端面比楼主的这个复杂一些。采用的方法是:装上两米长度的模具,然后在工件中间按照折弯尺寸用手持砂轮机切出一条缝,缝宽度只是砂轮切割片厚度,这样两边的折弯长度就只有两米了,可以使用两米长度的模具分两次折弯完成。折好以后再补焊,焊接技术较好的师傅可以将焊缝消除的很到位,完事后打磨平整即可。但是这样在强度等方面肯定还是没有整板来得好,这就要看楼主的具体要求了。楼主可在板材中间切缝,用三米折弯机分两次就搞定一条边,要多用几个人辅助。至于切缝的深度,根据实际工况,大约比折弯高度那个尺寸大几毫米,酌情而定。
因为貌似一般配备有六米长度折弯机的厂家不是很多,而且对应3mm板厚,直接加工六米长度的话,沿折弯线上角度的一致性较难保证。
如图:(虚线为折弯线)在板材中间切一条缝,分两段加工即可。

网友(点评):
你这个方法很好,就是工人们比较累,我们厂前几天就这么干过,确实很累!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 可以2台机器联动 效果很好

网友:
量大的话 可以双机联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量不大的,要求也不高的,框架的密封板。能折弯6米长板的公司估计比较难找,我们常常联系的厂家还想折弯不超过4米的,现在就是让加工单位自己根据折弯机长度分段拼焊起来,打磨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愚见:可以不用六米折弯机。
我曾用三米折弯机加工类似的四米长度工件,而且折弯端面比楼主的这个复杂 ...

这个办法靠谱

网友:
理论上可以折6米,但是3mm的板,6米长如何定位?折边机的压力够吗?再着,大多数的折边机道口都有误差,成型后两端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要分段压,最好是1~1.5mm长。

网友:
中间隔缝,分段折弯。折后焊接修平。

网友(2012-11-14):
还是分开干吧,整体容易产生变形也不易加工,分开就要变的非常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