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螺纹规使用,请教

楼主(2012-10-06):
1/2锥度螺纹规是有三个台阶的,检测锥度螺纹时很容易就能知道螺纹是否合格 ?

      2"lp锥度螺纹规和1/2螺纹规就不一样了 ,没有三个台阶,请问拎进去多少螺纹才算合格?
小弟第一次接触锥度螺纹。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第一个台阶应低于基准平面 第二个台阶应高于基准平面

楼主:
我是说2“LP没有台阶的螺纹规该怎么办

网友:
只要有锥度的应该都有台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