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和喷砂后工件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抛丸和喷砂后,工件会改变颜色,这是为什么?
它们是石英砂或者钢丸撞击工件,如何使工件改变了颜色呢?
我们公司的一零件,Q2235A喷砂处理后变为白色,是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物理变化吧……

网友:
跟玻璃磨砂一样

网友:
抛丸和喷砂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网友:
喷砂后是白色的

网友:
喷的砂有的是白刚玉。有的是棕刚玉。出来的颜色效果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应该没什么要求吧?

网友:
Q2235A表面氧化皮去掉后,冷扎加工材料就变白了,喷砂也是这道理

网友:
在我们这里抛丸和喷砂主要用作去除铸件残留的型砂

网友(点评):
是啊。书上说,在精密铸造中天天用到抛丸,喷砂……抛丸,喷砂……原来是去除铸件上的型砂啊

网友:
铁的本色就是银白色的啦,把表面的铁锈,氧化层打掉了,就显露出原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