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接头里面两个耐磨件是什么材料(非金属)?

楼主(2012-10-06):
旋转街头里面两个耐磨件坏掉了。主要作用是:耐高温,耐磨。之前我做了一个铜的替代,结果没几天就坏了!!
求教那是什么材料,上海地区哪里能买的到。或者能用什么材料替代!。(本想找厂家换个旋转接头,厂家给的报价高的离谱,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

网友:
不知道你是哪里用的
我拆过潜泵是类似于陶瓷的材料

网友(点评):
是那一类的,但具体不清楚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何种铜料,从材料性能上说锡青铜会好一些。

网友:
氧化锆陶瓷的。耐磨耐高温。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一个旋转接头,用的是石墨的材料,只是加压的弹力不能太大。或许你可以试试用胶木(酚醛塑料),陶瓷材料的尺寸不好掌握,加工困难了一些。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好像是石墨的。

网友:
机械密封常用材料的选用

  净水;常温;(动)9CR18,1CR13堆焊钴铬钨,铸铁;(静)浸树脂石墨,青铜,酚醛塑料。

  河水(含泥沙);常温;(动)碳化钨,(静)碳化钨

  海水;常温;(动)碳化钨,1CR13堆焊钴铬钨,铸铁;(静)浸树脂石墨,碳化钨,金属陶瓷;

  过热水100度;(动)碳化钨,1CR13堆焊钴铬钨,铸铁;(静)浸树脂石墨,碳化钨,金属陶瓷;

  汽油,润滑油,液态烃;常温;(动)碳化钨,1CR13堆焊钴铬钨,铸铁;(静)浸树脂或锡锑合金石墨,酚醛塑料。

  汽油,润滑油,液态烃;100度;(动)碳化钨,1CR13堆焊钴铬钨;(静)浸青铜或树脂石墨。

  汽油,润滑油,液态烃;含颗粒;(动)碳化钨;(静)碳化钨。
     ----------------------
    以上内容为以“机械密封”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由互动百科得到。

网友:
你做不了的

网友(点评):
自己搞不了不代表别人也搞不了吧!

网友:
可以发张图看看吗?
我们是做新型非金属材料的,可能会帮的到你!

网友(2013-06-23):
最常用的  石墨,碳化硅,陶瓷

网友(2014-05-24):
您好那个东西是石磨或是碳化硅做的。真不好自己做,

网友:
考虑下PPS,PEEK类似的高性能材料。
耐磨,自润。

网友:
您好,那种材质是石墨环、

网友(2014-07-03):
建议找专业厂商,

网友:
目前里面的材料多数为陶瓷材料或者合金或者黄铜,这要根据您使用的参数以及使用环境来决定了。

网友(2015-08-20):
工程塑料

网友:
用硬质合金做,耐磨型与氧化锆陶瓷相当,也不是说所有的氧化锆都耐磨,硬质合金相对好加工的多,不过这些材料现在来说都是很好加工的,加工陶瓷硬质合金的工厂大把大把的

网友:
可以发张图看看吗?我们公司牵涉到好多材料

网友(2016-12-30):
滕州亚弘旋转接头专业设计与制作15689351877

网友:
我这有钨环看你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2018-08-04):
采用平衡型密封,摩擦组件可根据介质环境,可选择浸渍石墨、碳化钨、青铜、氮化硅等不同材质的密封件组合,以应对铁锈、结垢。碎屑等杂质对密封面的影响。

网友(2018-12-24):
旋转接头的耐磨材料一般是浸锑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