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板能耐700度温吗

楼主(2012-10-06):
304不锈钢板2mm厚的,能长期在750度高温下工作,不变形吗,主要用于敷炉内的保温棉

网友:
理论上可以,要看加热的气氛成分,比如是否有氯化物,效果更好一点的是316L

网友A(2017-02-22):
750影响它的耐腐蚀性,并不是高温应用的良好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影响它的耐腐蚀性,并不是高温应用的良好材料。

楼上的大咖  请教一下  诸如:316L或是347H的不锈钢长时间在600摄氏度的环境下,其耐腐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