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导致这种断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10-07):
在铣此导管过程中,导管断裂呈这种状态,加工过的部分无裂纹,断下来未加工的部分有裂纹。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材料

有很多情况可能导致这种断裂发生。你要把你当时加工的工况描述清楚,才能分析。如原材料,转速,进给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