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液压缸运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改进更合理?

楼主(2012-10-07):
大家好,请看一下上图的液压原理,油缸在上升和下降时都能保证同步,停留在中间位置时,由于油缸A、B受力不同,其中一支油缸有上升,另一支油缸下降。

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改进更合理?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
肯定是同步马达那块造成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调整同步马达的溢流压力大于最大承载缸压力值,保证停止时不溢流。一种就是将液压缸的进口加装液控单向阀也是最保险的。

网友:
确定同步马达有没有泄油

网友:
在两个缸的回油口加个双向液压锁

网友:
很显然,你这个设计在中间的时候负载重的肯定要下降,由于有液压锁存在,液压油只能跑到另外一个油缸中使其上升。

将液压单向阀安装到同步马达的后面靠近油缸位置!

网友:
请教下楼主,楼主所说的上下位置都同步是一个怎样的效果,两个油缸同步运动的误差是几秒钟?还有就是同步马达的作用?

网友:
同步马达内泄造成的,内泄不一样,油缸差动。

网友:
你这个装置供油的貌似只有一个,这样会导致 在受力不同时,供油会优先选择力小的一条油路供油,力大的一面由于供油不足会 朝相反方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