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6HRB和33-43HRC相当于国内什么硬度?

楼主(2012-10-07):
国外图纸上的硬度要求是80-96HRB和33-43HRC,相当于国内什么硬度。谢谢!

网友:
这个表是洛氏硬度和布氏硬度的转换。
HRC含意是洛式硬度C标尺,适用范围是HRC 20--67,相当于HB225--650
若硬度高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A标尺HRA。
若硬度低于此范围则用洛式硬度B标尺HRB。
布式硬度上限值HB650,不能高于此值。
这些硬度都是通用的吧,国内也一样,楼下你说呢?

网友:
简单计算方法10HBS约1HRC

网友:
一个为布氏硬度 ,一个为洛氏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