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铸钢件加工时 ,车刀老掉口,是刀头型号不对吗 ?

楼主(2012-10-07):
厂里铸钢件加工时 ,车刀老掉口,是刀头型号不对吗  用的是株洲钻石牌YT15

网友:
不太懂铸造行业

网友:
是崩刀还是磨损了?

网友:
是开粗还是精车?开粗加大进刀量,表皮硬度高,材料切削厚度不均匀,刀具震动大,很容易造成刀具崩口,一次切深点,虽然力更大了,但是力的变化率减小了,刀具寿命也就提高了

网友:
大哥,用YT5的刀好不好!常识问题

网友:
YT15可以用 不过一般我们这都YT5的  铸钢件浇铸出来不会很平整

网友:
老大,T15不蹦才奇怪,用W2吧,刀磨好一点哦。

网友:
粗车,我们一般选用YG8,手磨刀。横刃,前角小,但卷削槽要大些

网友(点评):
我建议用yw1的刀头(最好不是正宗株洲或自贡的),浅槽,厚卷削刃(0.4-0.5左右),修光刃大点(最好是圆角)。哈哈,精车可用株洲正宗yw1刀头,建议不用yt15刀头

网友:
估计楼主是开粗,YT15不对啦,用YT5的,磨负刃倾角,主偏角75度,负前角,卷屑槽浅而宽,刃口负倒棱,刀尖倒圆角,线速度不要太高,低进给大切削深度,争取不规则表面一刀解决

网友:
那用YG8吧耐冲击些 另外把刃倾角磨成负角

楼主:
这是很纠结的事情 YT5要贵点 厂里说YT15便宜  有什么办法 - -

楼主: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厂

网友:
YT5或YW的都行吧!

网友:
楼上有几位建议用YG8的应该是不错的。我们加工铸钢件就用他。

网友:
YG8的适合点,这个不能只考虑刀粒的成本,要综合考虑效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