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小铜件加工求教

楼主(2012-10-07):
外径-0.01,内径+0.01,螺距0.25.求加工工艺。

网友A:
如批量大,建议采用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型号C1312,单件20秒以内,另一面加工用仪表车,用弹簧夹头,可不停车加工。
如量小,建议用数控车加工,虽然慢一些,工装要比自动车简单得多。

网友B:
这种小零件最适合自动车,

网友:
很简单,给点分再说

网友:
自动车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丝公差能用自动车加工?开玩笑吧?产品要绝对保证的话,还是要用数控车床,当然 ,简易数控也行。

网友:
简易数控保证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批量大,建议采用单轴六角自动车加工,型号C1312,单件20秒以内,另一面加工用仪表车,用弹簧夹头,可不停 ...

谢谢您的回复。用弹簧夹头,会不会变形?数控车的话,工装怎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零件最适合自动车,

公差不难保证,关键是怎么装夹避免变形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现在就有自动车床。做你的东西没问题。留个电话给你15358110518任

网友:
没见过自动车,都不知道它怎么车圆弧的

网友:
仪表机床就能搞定了,我这里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