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龙门铣床的X,Y两轴的垂直度如何测量调整?

楼主(2012-10-07):
大型龙门铣床的X,Y两轴的垂直度如何测量调整?用方尺调不够理想,尺寸太小。

网友A:
用自准直仪测量调整

网友:
我们公司是架弯尺打表测

网友B:
用百分表打啊!(如果条件有限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自准直仪测量调整

自准直仪没用过,先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百分表打啊!(如果条件有限的话)

怎么用百分表打啊。。。求指导

网友:
请问是硬规还是线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