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01可以和R一起用了吗?

楼主(2012-10-07):
今日看到一程序语句“G01 X50.7 R1.95 F0.4;”,FANUC系统。
      请教:G01可以和R一起用了吗?如果可以,那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呢?

网友A:
完全可以,就是简化编程命令(这里是倒圆角命令);
顺圆弧还是你圆弧的看前后程序段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就是简化编程命令(这里是倒圆角命令);
顺圆弧还是你圆弧的看前后程序段的关系!

看你后面的程序是Z方向 还是X方向的

网友(点评):
前边要有逗号的",R_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后面的程序是Z方向 还是X方向的

谢谢,我有时间查一下

网友:
  谢谢  有学到咯

网友C:
是直接倒圆角直径。我前天也用过,好着,可是等在做另外一个用这种方法有不行了,不到圆角而且切了点料,搞不懂了,真心求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倒圆角直径。我前天也用过,好着,可是等在做另外一个用这种方法有不行了,不到圆角而且切了点料,搞 ...

1.“直接倒圆角直径”就是倒一个1/4圆弧吗?
2.大侠的疑问可以单独发帖求助。

网友:
这个方法编程很是方便,和A的用法应该是一样方便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感觉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直接倒圆角直径”就是倒一个1/4圆弧吗?
2.大侠的疑问可以单独发帖求助。

现在好了   是需要在R前加上个,    变成G01X    Y    ,R    就行 了

网友:
很好用的 我都基本不用g02   g03   都用g01倒圆角
特别是在锥度上倒圆角

网友(2012-11-12):
今日看到一程序语句“G01 X50.7 R1.95 F0.4;”,FANUC系统。
      请教:G01可以和R一起用了吗?如果可以,那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呢?
G1 Z- Z+就是顺时针走和逆时针走刀。

网友:
可以,简化倒角指令,R的+-还要看角度

网友:
简便编程里有介绍的,R是都圆角,C是到45度角。格式:G01 X50.7  F0.4 ,R1.95   程序中间有逗号的,我们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介绍啊,没有看懂

网友:
广数980tg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