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厂,变压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07):
6台850立加,牌子上注是50A,还有两台小型数控车。两台空压机。

有朋友说只有200KVA的变压器才够用,但200的价格比100的贵一倍多,差不多要20来W。

机器平时一般不是满负荷运作,不知道200Kva的变压器 还有几个选择,问了一个电工,说125kva有的。

不知道150 180 大家有没有见过。

网友A:
你那个设备也不是一 起启动。50AX6也才300A。100KVA变压器完全可以用了。

网友:
单相用电设备的功率:P=I*U*cos-p*n
三相用电设备的功率:P=1.732*I*U*cos-p*n
(说明:P是功率,I是电流,U是电压,cos-p是功率因素(取值在0.8~0.95),n是工作效率(取值在0.85~0.95)  )。
把各负载的功率相加算出总功率P总(KW),那么在选择变压器时其容量(功率)应大于用电设备的总功率,最好是2倍P总,这样留有一定的缓冲空间,当负载突然加大时,才不会使变压器因超载而烧毁(变压器的损坏多是二次线圈烧毁,其原因就是负载电流太大了)

网友:
变压器的规格型号是有规定的(单位是KVA):10、15、20、30、50、63、80、100、125、160、200、315、400、500、630、800、1000、1250等等。往上就不说了,选型要参照上面的规格去选,以上是标准型号。你也可以选非标型号,但单独设计会很贵的。也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设备也不是一 起启动。50AX6也才300A。100KVA变压器完全可以用了。

经常一起动的

网友A:
看来你实在不懂电。请个专业电工给你辅导一 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实在不懂电。请个专业电工给你辅导一 下吧。

呵呵,是不太懂的。麻烦说一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