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硬轴直径20 用什么刀 ?仅仅车端面

楼主(2012-10-07):
镀铬硬轴直径20 用什么刀 ?仅仅车端面 。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新手中的新手

网友:
先加工完了再镀铬,计算好加工余量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买回来的镀铬棒标准件吧?
把表面镀层磨掉就可以车了。

网友:
镀铬硬轴是表面硬度高,芯部硬度低,加工端面先把镀铬层磨掉就可以磨削了

网友A:
哪个说说是磨快呢,还是线切个速度快

网友:
手摇磨床上1.5MM厚砂轮切片切,或者直接用切角钢的切割机切,都很快

网友:
90度车刀不开槽  平单面  转速慢点   可以用手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说说是磨快呢,还是线切个速度快

车台阶你能用线割吗?

网友:
感觉二楼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