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夹产品偏心如何修整?

楼主(2012-10-07):
请问一下新爪子装上也不同心,车一刀之后同心度还是不好,是不是卡盘有问题了?

网友A:
你是新爪装在旧卡盘上面,还是就是全新的卡盘不同心,不同心到啥程度,如果是新买的卡盘就退货,如果是新爪装在旧盘里那肯定不会同心。还有就是车一刀,看上去很简单,这一刀到底是怎摸车的有讲究的。

网友:
最好不要车。先校正卡盘,法兰和卡盘的配合很重要,或者换一 新的卡盘。

网友:
卡盘因种种原因引起的不正,最好使用百分表找正,实在找不正再车,车内爪和车外爪所用的办法不一样,车内爪用一圆管或棒料头夹在卡爪后边5mm左右,然后镗内爪(不车料头),镗好后去掉料头,把那卡料头的5mm车掉要比前面多一点;车外爪是在外爪上套一个环卡紧车另一台阶,车好去掉环就行了。这样车出来的卡爪同轴度就没问题了。如果不卡料,不论怎么车都不会同轴的,反而越车越偏。

网友(点评):
正解,不论你用啥修正卡盘,都要用前辈的办法才能修正卡爪,我就发现现在很多车工不会车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爪装在旧卡盘上面,还是就是全新的卡盘不同心,不同心到啥程度,如果是新买的卡盘就退货,如果是新爪 ...

是新爪子装在旧卡盘上

网友(点评):
怎么车爪子,你就按六角车前辈的方法做就好了,

网友:
修正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车一刀,也只能夹持你车的内孔大小的零件比较正,我自己的车床爪子不正,就买了副新的装上用,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卡爪后面的牙圆弧那一面,被磨掉了1MM多,可见现在做的东西啥样子,我6台车床基本上一副新卡盘只能用一年多到两年的样子就要换了,卡盘不正干活很麻烦的。建议换新卡盘,别买杂牌子的,多花些钱买正品。

网友:
LZ要卡盘可以找我 QQ1957211284

网友:
六角车兄弟阐述的很直观明了哦,不错,老师傅

网友:
还有个可能就是卡盘里面脏了 或者里面的那个端面螺纹盘磨损了

网友(2012-11-20):
车三爪的时候,必须要在受力的状态下

网友:
卡盘过一个月就要拆开搞搞干净,加点机油在平面螺纹上,能用长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