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动力轴传动方案

楼主(2012-10-07):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做个小东西,有三动力轴如上图分布,请问有什么样的动力传动方案可以满足要求。先行谢过,在线求高手大侠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结构不好搞,只给一个电机

三轴要移位,要等速,还得避开中间孔,那就用软轴来驱动三个轴,一个电机带三个齿轮,齿轮端部用软轴连到三等速轴上去,布置就比较自由了,避开中间孔不成问题。
三轴变位,用平行四边形结构,类似雨伞,如果空间避不开,变位就要用其它方式实现了,不过结构要麻烦些,这个难度并不是太大,但是动力来源用手动,或者增加变位电机。

网友:
三头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不好搞,只给一个电机

三轴要移位,要等速,还得避开中间孔,那就用软轴来驱动三个轴,一个电机 ...

大侠:能具体说下软轴的布置方式吗?毕竟我中间的圆那地方不能有任何东西,电机只能布置在外面一边,不知道软轴如何布置能满足移位。
至于你说的移位,我使用的是内凸轮加轴布置于槽道的方式,我想结构上会很简单,并且效果也很好掌握。

网友B:
我有个想法,像车床卡盘卡爪张合一样的结构(类似你说的槽道)实现三个爪的径向移动
三个小轴装在三个爪上,小轴可以相对爪转动。三个小轴上各装一个齿轮
一个电机通过齿圈驱动三小轴转动,电机动力另一路通过齿轮减速后驱动螺旋槽带动三个爪径向位移,需要配一个离合器和换向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像车床卡盘卡爪张合一样的结构(类似你说的槽道)实现三个爪的径向移动
三个小轴装在三个爪上 ...

luxiang821大侠:你的方法很好,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三轴径向移位后要驱动轴,而齿圈的大小事不可变的,我就是在这儿难住了,不知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A輪由電機帶動,若B輪跟C輪轉軸心固定,由則B, C輪自轉
若C輪自轉限制在划軌上,則A輪可以自由調整 C輪在幾近B輪直徑尺寸下同步移動,對吧!!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luxiang821大侠:你的方法很好,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三轴径向移位后要驱动轴,而齿圈的大小事不可变的, ...

不好意思,你说的这个齿圈的问题昨天我忽略了,不能实现同时旋转并径向移动,只能实现在最大处和最小处旋转,直接用齿圈而且会有冲击和振动。
我现在能想到的方法有点复杂可行性也不太强说来听听吧:是把原方案的齿圈换成一个锥齿轮(锥度要满足小轴的行程),这个锥齿轮内孔带螺纹再装到一个螺杆上,电机驱动螺杆旋转,当螺杆给锥齿轮的扭矩大于受到三个小齿轮阻力扭矩即可带动小轴旋转,同时上下直线运动。这样的话三个小轴传递的扭矩应该不大不知道有没有实用价值。
另外,8楼的方案我觉得也有实现可能,即B齿轮在一个半圆型轨道上滚动改变轨道角度及齿轮分度圆直径即可改变小轴行程,但是有一点,三个小轴回程时旋转方向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