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OLIDWORKS模板问题

楼主(2012-10-07):
SOLIDWORKS装配体出工程图明细表,本来零件数量是装配体有几个就显示几个,但其中有一个零件显示的数量是数量乘以重量的,有什么方法解决吗?那个零件用的是以前的旧模板,是不是链接出错了,可数量链接找不到这个选项,以前零件的旧模板可不可以改现在的新零件模板5 z& L, W& e% d2 S

网友:
重新用新模板再插入一个就行了,不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出现的,要么是这一列全部是这种情况,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想作大的更改,取消链接,直接修改这个单元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