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各个品牌的数控切槽刀

楼主(2012-10-07):
最近在学习数控车刀,感觉切槽刀很难,各个品牌的都有自己的表示方法一下子就搞乱了。都不知道刀杆跟刀片怎么配,跟哪个牌子的配。求指导求指导!!!

网友:
估计是试刀搞晕乎的吧?
每次试刀都有相关记录,就不容易搞混了。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特点,也是好事,不然都一个样,你会更难分辨。

网友A:
槽刀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是谁家的刀杆装谁家的刀片----------各家的槽刀片定位设计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刀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是谁家的刀杆装谁家的刀片----------各家的槽刀片定位设计都不一样

诶哟,阿哥啊。同个牌子的刀片跟刀柄相配是对的。但是问题的是国产的刀柄配名牌的刀片。比如说,卡普拉达的刀柄,韩琛的刀柄配啥牌子的割刀片,株洲的刀片配哪个牌子都刀柄.

网友:
楼主这样做是为了增加麻烦吗?
如果是,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哟,阿哥啊。同个牌子的刀片跟刀柄相配是对的。但是问题的是国产的刀柄配名牌的刀片。比如说,卡普拉达 ...

这个你的问问刀杆制造商,或者刀具经销商,,,一般每家刀杆的样本上会注明的他们的槽刀杆配那家的刀片

网友:
为什么搞的这么麻烦呢,如果混开来用的话,不见得用的好,最好还是哪家的刀杆用哪家的刀片,这样才是最匹配的,
打混来用,这样刀片定位和夹紧可能都没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