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两件之间的余量,紧急求助

楼主(2012-10-08):
材料是我自己找,所以想要知道线切割两零件之间应该留多少余量,5毫米够吗???橘红代表材料,其余为零件排列,按照2个零件之间5毫米排列的,公差要求不高!~~~~~

楼主:
在线等啊!!!!!!!!大神,速度啊,,,

网友(点评):
料边在留一点,压板压的地方。

网友A:
5MM足够了。铜线有几种规格,直径都是低于0.2MM。钼丝的直径是0.18。放电间隙,很小的,可以不计。

网友(点评):
线切割工件大小有要求吗??我两个板子是557*231*12 620*220.5*12 能上到床子上吧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

网友:
线切割墨丝直径在0.15-0.22毫米之间,如果工程要求不高,完全可以共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足够了。铜线有几种规格,直径都是低于0.2MM。钼丝的直径是0.18。放电间隙,很小的,可以不计。

线切割工件大小有要求吗??我两个板子是557*231*12    620*220.5*12  能上到床子上吧

网友(点评):
线切割设备规格很多的,如果你是要外协,还是希望你去外面多找找,现在做线切割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线割余量足够了。你的板材规格确定了切割机器型号要在DK7740以上。

网友:
快丝有些边可以借用的,加工的时间就少了,材料也省了

网友:
去掉钼丝的放电间隙就可以了!钼丝本身用了以后直径也会减小的,看你需要的精度了!

网友:
如果R一 样的话,可以共用一个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