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纸带来的疑惑

楼主(2012-10-08):
 想知道这张图中所画的90度的线,是相交于R2的圆心,还是圆的底部啊!有何依据吗!求解!

网友:
下面的圆角应该是清角用的,没什么要求的吧。

网友(点评):
圆位置尺寸未标注,相交于圆心的话,刀退不出来。

网友(点评):
这类圆角的位置并不重要,加工着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最简洁的方式加工

网友(点评):
这是一张有问题的图纸,让人易产生误解,如果是清角R2,则应标中心距直径,不标就是两个直孔,与切面垂直,先打孔再车

网友:
清角用,另外可以消除尖角应力。

网友:
一看就是圆心啊。。。底部的话 R2就没了

网友(点评):
你是只看的图纸零件上面,所以这样说,楼主是看下面

网友:
没有具体位置关系要求,清底和消应力。只是这不是很难加工?那么小成型刀进去啃R2

网友:
算一下两条直线的焦点在哪里就知道了。

网友:
这就是一个让刀槽,不过应力要好于常见的矩形槽。你相切也好,底部也好,没多大影响

网友:
图纸尺寸好像漏标了一个 那两个圆孔的位置没法确定 要是确定了就没有交于圆心和交于底部的问题了 因为单纯看平面图那两条90度的线延伸的方向是一定的 延伸到圆孔处就结束了

网友:
同易说法

网友:
如果是电子档,可以直接连接看看;如果是图纸档,可以用薄纸描了之后连接看看

网友:
好啃吗?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位置无所谓,怎样设计都行,不一定非要是圆心

网友:
工艺孔 要求不严

网友:
类似倒角吧

网友:
不是底部吧
要避空的

网友:
是不是圆心无所谓,主要是考虑到装夹到位

网友:
感觉标注的尺寸位置关系不清楚

网友:
哎,我们的教育教出来的学生就这水平吗?
设计一个这样的圆角是坑爹啊还是坑老师啊??

网友(点评):
很是奇怪啊。都在想神码啊。

网友:
圆心  如是底部,圆就只有一半了

网友:
不影响安装和使用,是不是圆心位置重要吗?图上没表注就是清角,别管他就是了

网友:
画这样的图纸的工程师基本可以归类为二把刀。呵呵

这是回转体,只是一个清根槽而已,作用楼上很多大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不重复,想说明几点:

1、如果是交线过圆心,清根作用可以完成,消除应力集中也勉强可以,但无法加工或者说至少是加工困难,用啥刀子都别扭,貌似没必要吧。(大家注意,如果这样理解图纸的话,R2清跟槽进口小于4mm的大概2.828mm,肚子却是4mm,这不是有点折腾工人吗?想不出是什么道理!)

2、交线过底边明显不对,交线与R2相切理论上可以,但失去清根的作用了,只是消除应力集中,如果滚轮内配合的件不是尖角而是大于R2的圆角可以使用,否则的话面接触就没有了。

3、实际情况很简单,清跟槽的形状和尺寸有标准的,一般是矩形槽清根,为消除应力集中,矩形清跟槽的底部两个尖角有过渡圆角,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为什么不看看标准,画图也太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了。

4、这结构是前人千锤百炼的,要创新也不带这么创新的!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没有继承,基本瞎扯!

这帖其实刚出来就看到了,本不想说话的,今天又看这图,越看越别扭!可能话说的过了,不过,请楼主如果可能的话提醒该图作者,去了解一下工艺再画图比较稳妥!

网友(点评):
谬赞!彭老是我偶像呢,呵呵。

网友A:
应该是要求不高的清角孔。无需计较交线的位置。但按图上看,交线是在圆心的。实际加工出来应该是直径2mm的圆底孔。

网友(点评):
那不是孔吧?那是个环槽呀!

网友:
应该由25的尺寸决定,尺寸不同90度线相交点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求不高的清角孔。无需计较交线的位置。但按图上看,交线是在圆心的。实际加工出来应该是直径2mm的圆 ...

环形槽。看错啦。

网友:
这是清角用的  圆心  老大

网友:
此图为错!

网友:
当然是圆心了,那个R只是空刀,如果交于底部就没用了

网友:
两条线的交点在距边12.5的地方,至于圆弧的中心在交点就行,上下偏一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画个三维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消除应力啊!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就是工艺槽,没什么要求

网友:
R2的小圆应当有一个定位尺寸的,90度是那两条线的定型尺寸,二者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对称图形。

网友:
你只要保证上面的尺寸就行,至于那两个相较于何处没关系的,那个角只是清角用,消除应力!

网友:
消气的嘛,肯定是圆心噻

网友:
关键看你想表示什么?
如果表示这个工件左右对称,是一种画法,只表示空刀就是另一种画法。

网友:
圆心应该就是两边交叉位置

网友:
清根。最好是矩形槽

网友:
为了使用90度两斜面而设计的清角,到圆心。

网友:
按理说那个R2圆角是没有具体位置要求,但是图纸中必须标明出来,此图纸表达不完整或不准确。若是在圆心的话,应该把两个斜边用细实线指引出来,交于R2圆心。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回转体呢,线切割也干不了吧?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