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肩高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08):
如图。我问过我们这里的工程师,他们说见过的类似结构也都是轴肩高度低于轴承内圈高度。
1.我知道这是问什么?
2.轴承孔档肩高度是不是也要低于轴承外圈高度?(见下图)

网友:
 A)用过螺母和止动垫圈紧固,主要用于轴承转速高、承受较大的轴向力的情况;

  B)用紧定衬套、止动垫圈和圆螺母紧固,用于光轴上的、轴向力和转速都不大的、内圈为圆锥孔的轴承。内圈的另一端常以轴肩作为定位面。为了便于轴承拆卸,轴肩的高度应低于轴承内圈的厚度;

  C)用轴用弹性圈嵌在轴的沟内,主要用于深沟球轴承,当轴向力不大及转速不高时.

  D)用螺钉固定的轴端紧固,用于在轴端切割螺纹有困难时.这样紧固可在高转速下承受大的轴向力;

网友:
如果像你图示所述,没有高不高的问题。就是高于内套,只要低于外套就可以。这个问题无非就是涉及到轴承拆装方便与否。再有,就是能低于内套,可以尽量缩减轴的直径,节省材料!

网友(点评):
点击回复后再写,对方会收到提醒。

网友: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方便拆卸低于轴肩这是对的,也是错的,没有绝对的。如果是一次性的机器,你还会这样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网友:
如果轴肩高度高于轴承内圈高度,再拆卸轴承时将遇到困难。

网友:
这样容易读转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基础,方便拆卸。在拆轴承的时候要顶住内圈,而不是外圈。你轴肩比内圈还高,那么拆轴承的时候只有顶外圈。这是不可行的

网友:
当然要低于内圈的高度,否则的话,如果需要更换轴承,在过盈配合量稍大的情况下你很难拆下来。定位轴肩的高度h一般取为0.01~0.1d,d为与零件相配处的轴的直径,不过也只是大体的一个规则,还要结合具体情况。

网友:
看什么情况,还有费用由谁出,一般情况,拆轴承较麻烦,我们厂就是直接把轴承给割了,换新的

网友(点评):
过盈量比较大时才会割吧?不计轴承是否会坏:使劲敲也比割来的方便吧。

网友:
你说的对,如果说过盈量比较小几乎稍用力就可拆,那就最好,我们厂做大型风机的,轴承都是热套的,公差选用H7/m6.还一个问题是,轴承内圈较低,一般情况根本没办法拆

网友:
主要是为了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基础,方便拆卸。在拆轴承的时候要顶住内圈,而不是外圈。你轴肩比内圈还高,那么拆轴承的时候只 ...

领教了,方便拆卸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应该低于内圈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