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螺纹,有没有?

楼主(2012-10-08):
螺纹规格中,M14都是加了※号,但没有砍刀附加说明。
是不是M14基本上不用,或者不常见?这种规格的螺纹到底
容不容易买到?

假如M16的螺纹,钻孔直径16(按自由公差),这样螺丝穿进去困难吗?
穿进去的时候对螺纹表面有没有摩擦?
请有经验的师傅解答~

网友:
1.M14螺纹是有的,市场也很容易买到,属第2系列,应优先选用第一系列
2.M16的螺栓,穿过直径16的孔,是没有问题的,对螺纹表面 也不会有破坏,但考虑到加工误差及经济性,不建议只做16的孔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您专业的回答。是不是M16的螺纹,实际上大径不到16,略小?

网友(点评):
M16的螺纹大径肯定是减的,这没问题。问题是你要连接的部件也就是光孔Φ16及螺纹孔M16位置度咋样,呵呵,如果两个零件位置度均在0.03左右,你可以成功连接,否则要犯憋了!

网友(点评):
高强螺栓大径基本不减或只有0.1mm之内。普通螺栓要减0.3mm甚至更多

网友:
一般大径公差都是负的,看看手册就知道 了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我还没想到去看一下公差。就像轴承内外圈一样,实际偏小,负公差

网友:
可以穿过去。但是要考虑加工造成的误差或是要做调节,就可能装不好的。

网友:
就像2楼说的那样,M14属于第二系类,另外,不建议钻M16的孔,可以钻M16.5或者M17

网友:
对  M14市场有售

网友:
M14是第二系列,但是市场有售;M16的螺纹建议钻Φ17的孔。

网友:
第二系列,不属于优先选用的。相对的不常用。不过是标准件,能买到。至于与M16螺栓配合的光孔,一般你钻16的孔也是能进去的,因为M16螺栓一般都是g级甚至e级,要小一点的,大概15.85左右。但一般光孔应该打大一点。一般可取1.10D左右。可参考现下面的标准《GB-T 5277-1985 紧固件 螺栓和螺钉通孔》:

网友(点评):
灰常专业!~

网友:
M14*1.25 记得五金手册注明是专用于火花塞的,其他应该很少见

网友:
M14的不常用,M16的能穿过16的孔,但有孔距配合的话就玄了

网友:
能穿进去  一般螺丝都要 不公称直径要小一点   可能是因为搓丝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