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超难解决的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2-10-08):
win7 64位家庭版系统安装solidworks在欢迎页面中点击下一步没反应
  我已经装了5 个版本了都是同样的。求指教

网友A:
x64的solidworks?
重装系统或者换系统,也可能与你的配置有关

网友B:
是64位版本的嘛 我装2012时 32位系统装64位SOLIDWORKS 也是下一步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64的solidworks?
重装系统或者换系统,也可能与你的配置有关

版本64位的和32位的都有试过了。但是都是到欢迎页面就没办法进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64位版本的嘛 我装2012时 32位系统装64位SOLIDWORKS 也是下一步就没反应了!

系统和版本都是64位的。我有试了七八天了,但还是不愿意重装系统。

网友(点评):
不愿意重装?怪不得超难解决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win7 64 我是沒用過,不過在其它版本上家庭版執行solidworks 是無法使用!!你可試專業版win7 64...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C:
换XP!装sw2011!包好!呵呵

个人还是觉着人要知足,满足自己学习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够用就好,再好的软件最终不也得靠你的设计实力来发挥作用么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XP!装sw2011!包好!呵呵

个人还是觉着人要知足,满足自己学习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够用就好,再好的软件 ...

恩我先看一下吧,再等一段时间,如果解决不了也就只能重新装了。

网友:
你确定破解成功了?

网友:
请问你安装的时候拔掉网线了吗?断网再安装试试

网友:
我现在的电脑就是win764位的,装solidworks2010的就没有问题呀。你那个是啥破电脑?赶紧撇了吧!

网友:
你是不是没按套路来吧?

网友:
试试下载那个上 微软Microsoft .NET Framework3.0 或4.0再试试 不过一般这种原因的少,老版软件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盗版win7旗舰版 家庭版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肯定要少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