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标机的张力调整机构

楼主(2012-10-08):
各位同行好!

最近做平面贴标机,被上面的张力调整机构(也有叫缓冲轮机构)卡住了, 我有2张图片,
图片1中的黑色轴类零件那部分做往复摆动,
图片2是机构关键部分,可惜没看懂,
1.张力调整机构01

张力调整机构

张力调整机构

2.张力调整机构02

张力调整机构旋转部分

张力调整机构旋转部分

想请教各位同行,有知道是怎么实现张力调整的吗?感激不尽!

网友:
第一个图中的是不是靠辊子的重量张紧?
要是有工作状态的视频就好理解了

网友:
你能提供整体图么?这样看不到你的机构是什么样的 没办法分析。

网友:
你敢不敢把它拆了看看,就是靠那个扭簧给张力的,第二张图片压花轮是调整张力的,

网友A:
张力调节 可以调节弹簧的弹力来控制片与片(滚动轴上的摩擦片)之间的摩擦

网友:
挺厉害,给施耐德做产品银子不少啊

网友:
旋转那个压纹零件实现调张力,它是一个螺母来的。在网上搜搜,有这种东西卖。

网友:
第一张照片中的伺服好像是台达的伺服。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台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调节 可以调节弹簧的弹力来控制片与片(滚动轴上的摩擦片)之间的摩擦

你意思是靠两个零件的摩擦力来进行张力的调节,那调节后怎么回去呢?那个黑色的滚动轴是做往复摆动的。我的理解是料带绷紧拉动黑色滚动轴摆动时,那个滚花的零件做直线运动,压缩弹簧,然后弹簧复位带动摆杆回到原位。
但我没理解图片是怎么实现的,本来我认为是螺纹结构,螺母固定螺杆动,但螺纹靠弹簧又复位不了。。。。。

网友B:
楼主公司是在哪里的啊,我们公司专业做贴标机的,在广东中山,如果近的话可以到现场帮忙看下,更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公司在哪里?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到现场帮忙解决会更直接点 ,我们是专业做贴标机的,联系方式QQ:4663427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公司是在哪里的啊,我们公司专业做贴标机的,在广东中山,如果近的话可以到现场帮忙看下,更直接解决问 ...

真是个热心人!

网友:
我也是做贴标机的,你发的图片结构我都见过。
简单的张力调节,就用弹簧拉住你说的摆动轮,就可以实现张力调节。
第二张图片内部结构是:凸轮+扭转弹簧+伸缩块,凸轮与中心轴连接,凸轮转推动伸缩块上下移动。
调节流程如下:
纸带被拉紧(电机拖动)-摆动轮位移(弹簧作用)-凸轮转-伸缩快上移-伸缩快与料盘脱离-摩擦力消失-料盘转速加快-纸袋松弛-摆动轮位移-凸轮转-伸缩快下移-伸缩快与料盘接触-通过摩擦使料盘转速降低-纸袋被张紧。

网友(点评):
兄弟,高手啊。看看就明白。。。请问你有图吗?可否给拆开看看更加明白。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真牛,就是我看不懂呀

网友(点评):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有以下疑问: 1.你的意思是伸缩块会随着摆动轮上下移动,那我能不能让伸缩块和中心轴相连,摆动轮转动时伸缩块也转动,和料盘脱离;

网友(点评):
2.你说的那段“纸带松弛-摆动轮位移”是怎么实现的? 3.请问你有结构图吗,能否截图或用其他比较直观的方式表示一下。 谢谢

网友(点评):
1.摆动轮摆杆与中心轴相连,凸轮与中心轴也是相连。这样摆动轮移位带动中心轴旋转,使凸轮转从而推动伸缩块上下。直观的结果就是摆动轮移位-伸缩快上下。

网友(点评):
2.料盘转的快纸带就送了,送料多了嘛。摆动轮移位是因为一直都有一个弹簧拉住摆动轮的摆杆。

网友(点评):
第二点说错了,摆动轮移位是靠扭转弹簧一直作用的结果。

网友(点评):
没图,看着真费劲啊

网友:
张紧一般靠自身的重量吧,料带过长往下垂接触到感应器就触发马达传动。
要不就是有根拉簧,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不太清楚,上传个整体图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贴标机上下移动的调节是靠IAI的电钢推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清楚,上传个整体图

整体的图片我也没有,只有一张其他地方找到的类似图片: {E0B48B95-CBC8-47EC-AD04-340B55C59710}.jp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贴标机上下移动的调节是靠IAI的电钢推动的吗。

不是,这个贴标机整体是固定在线体上的,调整完毕后就固定了,不需要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公司在哪里?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到现场帮忙解决会更直接点 ,我们是专业做贴标机的,联系方式QQ:466 ...

我在苏州,而且我也只有图片,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E:
贴标机是最简单的机器了,张力用个弹簧拉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的确,这个机构如果用拉簧很容易解决,但拉簧用在这会很长,在外面也比较难看。至于贴标机是最简单的机器,可能我以前没做过,所以觉得比较难入手,我觉得这总有一点小窍门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这次做完能够入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标机是最简单的机器了,张力用个弹簧拉不就行了

牛逼烘烘的,啥时俺才能这么说啊

网友(点评):
不像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贴标机整体是固定在线体上的,调整完毕后就固定了,不需要上下移动。

看着跟我原来弄的线体一样,也是用在施耐德,

网友:
去不是很复杂,等停下来的时候拆开一看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2012-12-08):
这样的图看不清楚 要是能把图片 照小点可能知道

网友(2013-03-07):
一个步进,这个结构是普通的,张力的话最好加个吸气的装置。

网友:
路过,张力是电气控制的,那个手动调节器,也是一种张力的保护器,也是微调装置。你是想搞明白他的原理吧
摆动臂运动时,也就是张力的控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上方应该有一套张力传感器。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
请多上几张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我觉得那个机构是连杆,外加扭簧(压缩弹簧的另一种用法,固定两端,可以旋转)组成的。当滚轮收到滚动摩擦力时,会产生相应的弹力回转。达到张紧的功能。螺母调节扭簧力的。
楼主不知道你贴的是多宽的料。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B:
楼主公司在哪里?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到现场帮忙解决会更直接点 ,我们是专业做贴标机的,联系方式QQ:466 ...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