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车床上 用的夹头

楼主(2012-10-08):
我们有一个零件,简化为六方体,在车床上加工,想找一种可以旋转的夹头,一次装夹,依次翻转90°,加工完三个面。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夹头,据说台湾有产的。

网友: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貌似很贵。

网友(点评):
贵不是问题,只要有

网友(点评):
五万以内都可以接受

网友:
之前在一个帖子里面见过你说的这种夹具

网友(点评):
那个夹具叫什么名称啊?

网友:
目前还没经手过

网友:
好像有。台湾的,听说过,好像是一种卡盘,具体旋转几个面我就记不清了。

网友(点评):
刚大致帮你问了一下,有大概你说的差不多的,液压的,挺贵啊。

网友(点评):
你能告诉我一下联系方式不?

网友(点评):
就楼下那种啊,

网友:
AXN 翻转卡盘

主要优点:

对于左下图的十字形、L 形和 T 形零件可以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每加工一端头,卡盘使工件自动转到下一个位置
因为是一次加工完成,零件的同轴度好
有8*45°、6*60°、4*90°多种规格可供选择
卡盘的自动转位系统为液压控制系统
可以在普通车床、自动车床、加工中心上使用
夹持行程大
许用转速高
节省加工装夹时间
节省投资成本
加工效率高
卡盘直径规格:Ø210 - Ø680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网上搜的,我没用过,你要自己和厂家确认好再用。

网友(点评):
买之前肯定还要确定很多细节,要签订技术协议的,谢谢提醒!

网友(点评):
真是好东西啊。见识广泛。

网友(点评):
涨见识了,记号一下

网友:
大连还有一家做的

网友:
这种夹头如何控制它每次旋转多少度啊!什么时间转。这种卡盘是直拉上到主轴上的吗